各位大师们这样能猜到是哪里坏了吗。

楼主(2014-08-01):
帮朋友修电脑,发现电源风扇响拆了打算弄下,又看到里面电容鼓了打算弄下。于是不小心在断电状态下 电源外壳划到 大滤波电容下面附近的焊点两次,出现了火花。然后试了下接上电源,短接绿黑线 风扇不转 3.3v5v 12v也没输出。各位大师们能大致猜到是什么东西坏了吗,我没什么电子知识,简单就弄下,复杂丢了算了,是长城350w电源。

网友:
没基础,就算了吧

网友:
换吧,电源由于内部有高压,所以维修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为了楼主的安全建议送修或换新。

网友:
     不会就不要拿命去整咯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辛亏没电到你呀,做事要小心

网友:
5V待机电压正常吗?  没有查300V电路    有查主开关管。

网友:
没基础,买新的来换算了,以免再操作时电到你了!

网友:
没电子基础千万别自己瞎搞 估计可能在前级全部短路了吧
以前搞液晶的时候 自己也不小心把大电容碰到显示器的铁皮上 不止出现火花 还啪得一声巨响

哈哈!很吓人......

网友:
没基础搞电源意思不大,建议换一个比较理想。电源虽然便宜技术含量并不低。

网友:
短路了 断电打出火花应该是电容放电吧

网友:
没基础建议放弃。实在闲得慌,有又股劲,就去自学电子基础、研究开关电源原理,再来实践这个吧。

网友:
这种打火引起的故障,没有规律可言,先测测电路中三极管及限流元件

网友:
没有基础的话最好是送修吧,不要自己动了,以免故障扩大。长城的电源质量还是可以的。

网友:
建议楼主直接换了吧】

网友:
高压部分一般没事,都是耐高压的 ,你查下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