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4S听筒无声

楼主(2014-08-01):
iphone4S听筒无声,更换听筒后依然没有声音,扬声器有声,送话器正常.求高人指点.在此先谢过.

网友A:
换接口排线就好了,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接口排线就好了,试试看。

换过听筒了,没有排线啊

网友B:
有送话的话,一般是音频IC问题,测听筒触点到音频IC中间的两个小电感有无开路,正常的话重植音频IC,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送话的话,一般是音频IC问题,测听筒触点到音频IC中间的两个小电感有无开路,正常的话重植音频IC,

如果是是音频IC虚焊的了,不重植,用热风枪吹吹加焊能解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是音频IC虚焊的了,不重植,用热风枪吹吹加焊能解决吗?

手机都是需要重植的,加焊90%不会好,就算好也用不久

网友:
是的  要重新植锡  或者更换

网友:
拿块纸垫在音频IC 上面 大多都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