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优派显示器,不定时闪屏。

楼主(2014-08-01):
故障现象为不定时闪屏,指示灯也跟着闪,电源板滤波电容更换没解决,把高压板改成led的  故障依旧,  电源板半波整流双二极管散热片温度很高,   机器全装起来  亮机         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出现故障,   全拆开(板子完成暴露空气中) 亮机 大概接近两个小时出现故障,    是不是温度高导致的5v供电不稳啊?  求大神解决。

网友A:
把肖特基二极管换了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肖特基二极管换了试试

单项导通阻值500多正常吧,你认为阻值应该是多少  ?就那个二极管

网友:
二极管。正向导通,反向截止。应该是无穷大吧。。新手意见不对的请指正

网友:
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C:
怎么个闪法?  一亮一黑,还是狂闪

网友:
遇到过一个,aoc的,型号忘记了,

症状:点一个小时左右就开始闪花,关电源再开恢复

换了良品的驱动板,点了一天没事

手欠欠的调了亮度,之后真心没多久又开始花了,

恢复出厂了,顾客来了,就硬着头皮让他拿走了(我当时给他电话说修好了,可以拿走了)

不过至今还没有返修~有一个多月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单项导通阻值500多正常吧,你认为阻值应该是多少  ?就那个二极管

肖特基正向阻值 在100多左右。 你那个500多 是不是测了全桥的二极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肖特基正向阻值 在100多左右。 你那个500多 是不是测了全桥的二极管了?

呵呵 不是桥的二极管,我也不确定是不是你说的那个肖特基。  我测的那个二极管是连接12v和5v的  中间还串了一个电阻,这个二极管应该是12v电压高的时候   会把高出的部分导向5v吧??、

网友:
不是驱动板的问题。换个电源板点了两天没出现问题。应该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个闪法?  一亮一黑,还是狂闪

一亮  一黑    闪的频率不是那么快。  最后换电源板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