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勾出EC(IO)针脚.专为小白示范

楼主(2014-08-01):
首先.我相信每一位大神肯定都能勾出EC针脚.那~~小小白谁来照顾.所以我来示范下.仅仅使用烙铁喔

迈向大神之路.各位小白.你必须学会勾出针脚.否则要如何查线路

另外也请有经验的大神.如果有更好的方式.也请提出.让大家一并学习.接下来不啰唆.看图

先确认你要勾出的脚.不要勾到隔壁

使用你特別制作的针.插入EC

搭配烙铁使用.将针脚勾出

为了示范.我特別往上勾一些

垫一张纸.让你看清楚些.完成.恭喜你又朝大神之路迈进一步

勾针制作: 先取一针.将尖端磨平

将前端锤薄.尽量薄

利用锉刀磨成如此形状(此步骤最为重要)

简单示意图

镊子与超薄雕刻刀比较

加上EC比较

喜欢要记得加分鼓励下

网友A:
我就像知道,那针,是钢针,还是绣花针

网友B:
用鱼钩掰直也可以的了

网友C:
热风枪+美工刀=完美翘起引脚

网友D:
这针是咋整的啊???

网友E:
我想知道针的直径。。。

网友F:
我想知道针的直径。。。

回音哥 -1 严禁灌水

网友G:
找个尖的镊子一样,这都成难问题了!!!唉!

网友:
用尖的镊子一样的,这都成男问题了,唉

网友H:
有专门的工具勾针买的,嘿嘿,我又知道一个用法,多谢LZ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热风枪+美工刀=完美翘起引脚

这种方式才是最方便的,比烙铁好操作得多。

网友:
我感觉应该没那么复杂吧,一般如果没焊过的那种直接手术刀挑起来了,焊过的就是烙铁一边加热,一边再用手术刀挑就好了,具体力度需要多练习练习就好了

网友:
要是针也拍出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像知道,那针,是钢针,还是绣花针

使用绣花针就行.但~要小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针是咋整的啊???

已附上制作图.请参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找个尖的镊子一样,这都成难问题了!!!唉!

所以才说你是大神.用镊子就可以挑出来.一大票小白就是用镊子戳死EC的.补上镊子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专门的工具勾针买的,嘿嘿,我又知道一个用法,多谢LZ

多尝试肯定能发现最好的方式.已附上制作图.请参考下

网友:
神勇无敌铁金刚!

ぜ无痕de☆泪 -5 严禁灌水
lykbzhg -1 严禁灌水
回音哥 -1 严禁灌水

网友I:
引用 网友B:
用鱼钩掰直也可以的了

大神修板之余.想必也喜好钓鱼.物尽其用啊

网友J:
磨起来很费时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想知道针的直径。。。

已附上制作图.请参考下

网友:
楼主好方法。找一条毛衣编织机针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热风枪+美工刀=完美翘起引脚

请问热风枪+美工刀是勾出来.还是往旁边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想知道针的直径。。。

已附上制作图.请参考下

网友K:
是不是大头针做的,我用镊子直接敲 也能搞起来 ,但是有风险 没你这个好 借鉴一下

网友:
其实用刀片也蛮好撬起来的

网友:
勾多了脚会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是不是大头针做的,我用镊子直接敲 也能搞起来 ,但是有风险 没你这个好 借鉴一下

是大头针.如果有钢针我觉得会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大神修板之余.想必也喜好钓鱼.物尽其用啊

比较喜欢到鱼塘钓

网友L:
楼主很心细哟,很专业

网友:
干嘛要勾起来

网友:
像主板那么大的IO用针硬挑也没事,笔记本上的EC脚太小了,用最细的针也插不进去。而且最细的针很软。

网友:
引用 网友J:
磨起来很费时间吧

是啊.不过-慢工出细活.这勾子肯定会做出回报

网友:
不错的工具,值得一做

网友:
老铁加上镊子就解决了

网友:
我记得小时候玩过类似带钩的针,但现在找不到了,楼主这方法蛮好的,有时候维修确实要挑脚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啊  值得学习

网友:
人才   赞一个

网友:
尖点的镊子也可以的

网友:
楼主厉害,把针磨成钩?牛逼!

网友:
没有弄过。不过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很心细哟,很专业

因为EC脚太密.曾经想过几个方式.但若仅使用烙铁.这勾子不错

网友:
大神啊 早看到就好了 一直用风枪加针 痛苦的要死

网友:
打磨针还是一个问题,太小,容易断,是个手艺活

网友:
第一次看,学习了。改天也弄个钩针

网友:
又学了一招,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找个尖的镊子一样,这都成难问题了!!!唉!

风枪加镊子,直接上

网友:
楼主手好巧呀

网友:
得用小号的绣花针吧

网友:
你必需勾起来.才能知道EC坏.还是线路坏.这样回答满意吗.若是.加个分鼓励下.系统不会扣你分的

网友:
我想知道要把钢针砸扁,是烧红了吗,还是不用烧红

网友:
我用的是刀片

网友:
好像有点麻烦哦

网友:
找个特别尖的镊子  把尖弄弯 加上热风枪就搞定

网友:
感觉还比较实用!有机会做一个试试!

网友:
这个针的制作比较复杂  懒人还是没有兴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烙铁是如何搭配的,怎么个操作

1.先轻轻勾住EC脚.2.将烙铁接触在EC脚与线路的接合处.感觉溶锡时.就可勾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