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865GVM的问题

楼主(2014-08-01):
一块昂达865GVM主板,电源另外那条四针线插上不通电,拔掉就可以通电但无显示,请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把CPU拿出来看看能不能通电

网友:
cpu供电部分有短路,查上管对地阻值,上下管是否击穿,电源管理芯片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请各位专家参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