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 外接显示 内屏 有背光

楼主(2014-08-01):
今天接到同行一台笔记本V470 同行说这机子摔过 外接显示 内接有背光 接到手里就是这样的情况 果断直接拆机帮显卡芯片取下重新直球 还好没有掉点  可是当我重新把直好的桥做上去发现故障依旧 我怀疑显卡芯片挂了 你么觉的呢  显卡芯片是N21P-GV-OP-B-A1

网友:
你怎么不换个屏来试试呢

网友A:
老兄 你的 电脑 可以测试集显的哦 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兄 你的 电脑 可以测试集显的哦 很简单的

显卡没坏,不装显卡正常情况下也能亮,有可能是南桥掉点了

网友:
换屏试一下

网友:
屏试过了。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