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A5753P Z465 G465 改集成显卡 确定成功

楼主(2014-08-01):
客户送修 联想 G465 一台 现象时主机加电不工作,电流有跳变,应该是自检卡到某一步了 !用示波器测试 BOBO 跳变后 消失了,,,怀疑显卡挂了 ,拆下散热器清理干净硅脂 傻了,显卡芯片掉脚严重!而且还有人搞过,内核棕色了  估计是大师级的 人物搞得!芯片估计挂了 ,上焊台拆下 芯片发现奇迹了 掉了好多的点 ,,,,不好了 要白玩了,打电话问一下 客户,告诉情况,客户的要求很简单 就是上网看资料 ,别的没要求,考虑客户给的价格150元 ,只好改集显了 ,看了一下 实物图 ,答题思路有了 ,首先是信号 RGB +CLK+DATA 总计 5组 10条 ,接口 正面 有预留位置 背面就是 独立显卡的信号连接10条对应 10个零欧姆电阻,首当其冲 电阻全部偏位焊下,正面 用导线连上,5分钟。。
剩下的要看 LCD_VDD3.3V  供电  、开启、调节了  查电路图,  +LCDVDD_CONN->LCD_ENVDD控制电路 由  GMCH_ENVDD或者 VGA_ENVDD控制,独立式由VGA_ENVDD控制 反则 就是集成 北桥控制了哈哈 首先要找到 Q27 关键连接点,就是 挪动一个黑色的小电阻,后面有图片

再者就是 LED 供电控制了INVT_PWM,看电路INVT_PWM_R->VGA_PNL_PWM 或者GMCH_INVT_PWM默认独显 ,但是默认是 INVT_PWM由 IO芯片发出的
此处应该不用管,
开启背光电压DISPOFF#-->BKOFF  由IO 发出 ,此处不用改,但是别忘记了 IO 的这个信号 有 桥控制发出的 哦  记得  ENBKL 桥发出 哦 通过 电阻 控制 集成 独立 R102 或者 R75 ,默认 独立 ,电阻挪位置 就可以了
亮度调节不用管了
说起来 当然简单了  查起来 难呀 呀配合 点位图,电路图 真的 很费时间 的
好了 上图片 电路 这台机器 换了 2个小时左右搞定  很累哦    最后别忘记掐掉显卡供电电感 L603

 会员6354732元2022-11-21 21:42
 会员1725602元2022-10-31 11:06
 会员1725602元2022-10-31 11:06

网友:
抱歉 忘记穿个开机图片 和图纸

联想G465 NAWE5 LA5753P.pdf

网友:
技术牛。但是感觉编辑水平不咋滴啊。表示没看懂

网友:
这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啊    赞一个

网友:
NB实在是太牛了

网友A:
请问楼主联想Y470 按楼主修G465 的思路去改应该没错吧?

网友:
好麻烦啊 直接摘了电感不行吗

网友:
信号输出控制不一样的 哦 ,多看电路了

网友:
Intel  双显卡构架的有一些拆显卡电感可以的 哦 ,但是 AMD  的 要看 电路图 信号的输出控制,不是一成不变的 哦

网友:
                多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楼主大牛啊,谢谢分享,下次碰到可以这样处理

网友B:
厉害啊,每台机器都能改么

网友:
楼主技术强悍,那些没看懂的说明技术不行,因为我也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啊,每台机器都能改么

不一定,要看什么主板

网友:
技术太牛了,我手上之前有台花屏的z465 ,换了显卡用了一个星期今天就返修了,无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联想Y470 按楼主修G465 的思路去改应该没错吧?

Y470 独显供电 断开就行了  ,。,。

网友:
集显高手。。。

网友:
我已经成功改了2台了

网友:
技术牛。但是感觉编辑水平不咋滴啊。表示没看懂 学习

网友:
楼上这么多灌水的 晕

网友:
楼主,我有块G455amd 独显,跑1.9阿A 可以帮我改集显吗

网友:
改过以后,白屏,什么情况,给个点位,QQ154527925

网友:
你的实物 图4 呢

网友:
这个机器的点位图有么?如果没有点位图的情况下能找出来那就真的是不容易啊!

网友:
刚好修了一台,一样的故障,按楼主说的方法弄好了,非常感谢。

网友:
没有干过这种事

网友(2014-09-06):
感谢大家的支持共享,多看电路图就会了 我也是 多看了 说实话 白天忙的要死 看得时间少,都是晚上一边看一边实践!搞维修真是很辛苦,命苦!下辈子做个贪官吧!!哈哈

网友:
大哥谢谢你的贡献,我的Z465按照的方法也改好了谢谢!但是+LCDVDD_CONN没有的,最后我把屏借口的12脚跟14脚短接了,现在试机一切正常!谢谢啊!

网友:
能人很多呀,留着以后用吧

网友:
技术厉害,小弟不才看不懂!

网友:
这也行呀 ,估计很少人搞, 这款机器i双显示卡的?

网友:
厉害啊,都不知道是怎么看懂改的!

网友(2014-10-09):
显卡需要摘掉吗?

网友:
很详细,感谢楼主的贡献,这种情况是独显没办法修复出来才这样弄。

网友:
技术不错,这样都可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