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独显

楼主(2014-08-01):
开机电流0.6马上掉电,查各电感发现PL18输出才0.53V,图纸上是1.5v,查PQ62发现输入无电压,追到PF8是无供电,很高兴,以为换掉PU8就好,当换了后发现电流变成0.32掉电,而且3 v5V电感被拉低到0点几V,追查pf8后续无短路,无思路了,大神帮忙

补充内容 (2014-8-2 19:13):
怀着不屈不挠的精神,继续修,因为一连上PF8触发掉电,而且3v5v被拉低,确定是PF8以后的线路有漏电,手上又没有示波器,把恒流源调到5V,强行给后续电路供电,到处乱摸,就差没摸女人屁股了,终于摸到PC72发烫,赶紧换掉,调到20V开机,久违的LOGO出现,至此结束
   总的来说,因为是新手没摸过几台本本,缺少经验,维修起来走了很多弯路,希望我能走下去变强大

补充内容 (2014-8-2 19:14):
修了一天半,很恶心

图纸一张

网友:
大神求助,真的无思路

网友:
主板 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好像有个电容短,取下后2个焊点还是短,在板上看不到这个电容标示

网友:
在PU2正背面

网友A:
1.5V的主攻点 电容肯定有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V的主攻点 电容肯定有坏的

控制IC旁边电容全多测了,没发现短路

网友:
帮忙啊,大神们

网友:
换板吧,这机器你搞不定。之前修过两台的故障,是换了一个管子好的,嗯5v转5v,不是usb5v哦,是aux,还有一台烤板考好的,问题不一样

网友:
怀着不屈不挠的精神,继续修,因为一连上PF8触发掉电,而且3v5v被拉低,确定是PF8以后的线路有漏电,手上又没有示波器,把恒流源调到5V,强行给后续电路供电,到处乱摸,就差没摸女人屁股了,终于摸到PC72发烫,赶紧换掉,调到20V开机,久违的LOGO出现,至此结束
   总的来说,因为是新手没摸过几台本本,缺少经验,维修起来走了很多弯路,希望我能走下去变强大,

网友:

怀着不屈不挠的精神,继续修,因为一连上PF8触发掉电,而且3v5v被拉低,确定是PF8以后的线路有漏电,手上又没有示波器,把恒流源调到5V,强行给后续电路供电,到处乱摸,就差没摸女人屁股了,终于摸到PC72发烫,赶紧换掉,调到20V开机,久违的LOGO出现,至此结束
   总的来说,因为是新手没摸过几台本本,缺少经验,维修起来走了很多弯路,希望我能走下去变强大

网友:
修好了就好 。。。。

网友:
呵呵,那个电容在反面。看样那个电容很容易烧掉哦。

网友:
应该是电容击穿引起的保险烧断。

网友:
楼主的精神值得我等学,新手都是走很多弯路。维修之路漫漫

网友:
修好了电脑,积累了经验,虽然走了弯路,但毕竟是成功地解决问题,有了成就感。维修人苦中有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