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N68-S3 UCC不触发,今天终于给解决了,NV桥直接控制开关

楼主(2014-08-01):
这主板前几天摸索过无果,今天闲时又来摸索,原因是不触发,开关针电压正常是直接进的NV单桥,绿线经过三极管一脚接地另一脚也是直接进桥,IO芯片W83627DHG-AC貌似根本没有参与开机,今天死马当活马医直接短接绿线再触发开关发现出了全板供电包括复位及CPU复位,装上CPU内存既然能显示进系统功能都正常,在短接绿线后再触发开关可以取掉绿线不会断电,问题就是怎么把他做成双开呢?论坛的知识太丰富了以前看见过用二极管做隔离,呵呵!正向导通反向截止,见图!

二极管负极接开关正,二极管正极接绿线,意思就是绿线正向导通到开关正极,应该是吧二极管负极反向截止也就是绿线就不会受到开关电压的影响,也许是吧

连线好后触发,神奇的成功了,跑马。。。。。。

点开关针关机也正常!!
再来重新用漆包线飞线补好。

接上显示器,正常亮机。。

桥工作一段时间后发现温度稍高,加了个散热风扇
此贴虽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也费了不少的功夫,深夜发帖为的是什么?不单单是为点分,更多的是为了让大家看后能像我一样把自己的实践维修经验一起上传让全国维修爱好者都来分享,让他们以后也知道分享自己的一份实践经验。

网友:
我随便路过,看一下你飞线,我睡觉去,太霸气侧漏了,

网友A:
请问:这可以软关机吗?

网友:
难道不三极管问题?

网友:
不知道会不会返修了

网友:
又知道了一个新的知识点

网友:
这线飞的很叼,我今天也见一HP DV3,I7处理器的,风扇也是给人飞线接二极管的,说2分钟就关机,于是拿来维修了。我下刀不慎,把一个电容和一个5脚管给我硬生生从主板上削掉了,5脚管主板焊盘也被带起来了,飞线3跟,加上风扇的3根,算是飞好了,但愿不要回来返修,5脚管的问题的话,就难搞了,下次,不过也庆幸自己飞起来了,不然都不知道怎么交差

网友:
话说这片帖子我看晕了,那线。。。。

网友:
这里三极管问题应该也会导致上电主板自动触发。

网友B:
这板别人愿意要吗?

网友C:
点开关三极管无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可以软关机吗?

都可以,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板别人愿意要吗?

别人换新了的哦,这个是别人丢下的,自己拿来练手。

网友D:
楼主呀,这样难道没有风险吗

网友E:
想问一下楼主,电源绿线是如何保持低电平的? 还是不懂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问一下楼主,电源绿线是如何保持低电平的? 还是不懂什么原理

利用二极管正向导通反向截止的原理,二极管负极接开关正,二极管正极接绿线,意思就是绿线正向导通到开关正极,二极管负极反向截止也就是绿线就不会受到开关上面电压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呀,这样难道没有风险吗

只要能用,总比不能用好吧,有没有风险用一段时间就晓得了。

网友E:
想问一下 开机后开关正变为高电平,二极管截止,绿线不被拉低应该电源就关了呀 怎么会一直开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问一下 开机后开关正变为高电平,二极管截止,绿线不被拉低应该电源就关了呀 怎么会一直开机呢?

那是因为桥工作了,发出了开机信号到三极管,三极管拉低绿线,

网友:
只能是暂时解决问题寿命有限~

网友:
有条件的话,还是换个桥稳定

网友:
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
这桥故障现象怪异,用常规思维无法解释。估计是桥驱动三极管的能力下降了。

网友:
飞线不错,怎么不用热熔胶固定啊,支持维修爱好者!!!

网友:
不是吧 这么吊

网友:
这是标准的8个字!!!

网友F:
我也有一块板  跟楼主一样   学习了楼主那样 但是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一块板  跟楼主一样   学习了楼主那样 但是不行啊

你的短接绿线到地再触发开关能跑马亮机吗?

网友G:
学习了楼主那样 但是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学习了楼主那样 但是不行啊

你的短接绿线到地再触发开关能跑马亮机吗?不行的话当然是不行的啦!!

网友:
这样不知道能用多久,心里不踏实

网友H:
这都可以强。。不知道稳定性如何??

网友(2015-07-20):
好,楼主果然很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点开关三极管无动作。

点开关判断三极管工作情况这里可以通过测量本身C级电压变化来进行。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都可以强。。不知道稳定性如何??

只要确保二极管没有击穿短路就行,楼主这样子改线路的目的应该是实现开关针电压工作跳变与绿线电压变化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