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47档56,大家给点帮助吧!

楼主(2014-08-02):
手上有块联想B470的本本,版号是LA47
故障现象:开机不亮,电流在0.9
处理过程:刚开始时电流在1.1左右,屏幕不亮,电流有跳变,测量主板供电唯独集显供电没有,CPU供电1.1V,用示波器看内存SPD第5脚发现有波形,想到集显是跑码以后才有的,用示波器看了NCP6121的4.5脚发现有波形,但是总感觉不对,心想该不会是南桥异常造成的没有集显供电吧!在做南桥的时候顺便把BIOS也刷了,没有结果,后来换了一片新的HM65的桥,发现还是没有集显供电,仔细看CPU供电管子的时候感觉颜色不对,用风枪吹下一看出事了,集显供电上管PU4401烧毁了,

心想另外一个也应该不行了,更换两个铁王八后发现还是没有集显供电,cpu供电的铁王八颜色也有点发黄,吹下一看里面都发黑了,索性把6个上下管都更换了,更换了以后出问题了,没有CPU供电了,在原来没有更换的时候还有CPU电压,PU4301和PU4306的第二脚

还有波形,怎么更换了以后就没有波形了,怀疑是铁王八没有焊好?????有重新焊了还是没有波形,偶尔触发有CPU供电,但是还是没有集显供电,又把NCP6121给更换了,换过了好几个才成功,最后是CPU电压0.92v集显供电也有了(不是开机直接出来的,而是过了几秒后才有的)但是是0.72V,内存的SPD 5脚上有两次波形出现,感觉像是过了内存了,但是屏幕还是不亮机,最后电流在0.9xx,测量LPC_FRAME#  LPC_AD0~3都有波形,而且波形是持续了一会才消失的,应该是档代码了,飞线LPC诊断卡发现档代码56,如果不差内存的话代码是22,档56的时候发现bios的1.2脚有2.xx~3.xx的电压,5.6没有电压,如果此时用电阻档看5.6脚对地阻值是在45~50欧姆,现在没有思路了,发帖上来寻求高手帮助,请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会不会还是CPU供电和集显供电这块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