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c-mx/1333 ver:3.0不跑码,有时跑码

楼主(2014-08-02):
p5gc-mx/1333.不跑码,有时跑码,排除了这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44797-1-1.html所说的故障。一直很困惑这样的板子,一直觉得这个板子都是很稳定的,所以北桥和南桥没有烧网卡的前提下不去考虑。pwgood电源准备好信号由IO 71脚经过排阻822已经发出,压桥,压cpu,和南桥没反映,一样不跑吗,我不停刷bios,因为我想不到什么问题,但是刷第一次时候居然开始跑码,断电再开就不跑了,很纠结,最后检测了bios旁边一个822的排阻,发现这个排阻有一组变值了,阻值分别是82 82  82  还有一组变成56了,找一个换了,居然一开就跑码,开了很多次都可以跑码,希望我的经验对大家有用,

附上最新的bios.

网友:
华硕822容易坏

网友:
华硕主板是给我维修店一次赚钱的机会

网友:
华硕,技嘉的板有复位刷BIOS一般都能好

网友:
每天学习一点

网友:
   咋看不见的呢???

网友(2015-12-12):
在找P5GC-MX/V3.05图纸,顺便学习下。

网友A(2016-09-21):
电阻一般都是变大和开路,我正好有一片一样的板,这个排阻最左边一个反向是56正向是82啊,换了也没有好还是跑D0后没有复位,BIOS也刷了,全板大822换了无果,I/O也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一般都是变大和开路,我正好有一片一样的板,这个排阻最左边一个反向是56正向是82啊,换了也没有好还是 ...

桥坏了的话就没有必要修了,你加焊桥或重置球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