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的悲崔维修

楼主(2014-08-02):
             几百年没有发贴了,都觉得对不起饼哥了,出了学校这么久了,两年多了,再不发贴就成了饼哥的(关门)弟子了,哈哈!!!不废话,今天说一说前些天修好的一台客人进水严重腐蚀的联想本本,型号忘了,反正是HM65的芯片组,有分的加分,没分就。。。。。。。
              机拿到手,先问故障所在,客答:进水,放之任之。拆机看之,奶奶的胸,腐蚀严重,该烂都烂了,不该烂的也烂,(不该烂的就是怎么不让我捡个大便宜呢?拆拆吹吹就好就爽了。),待机的芯片和场管全挂了,报价450元修好,打发客人闪人,一量,3 V  5V全短,再看看待机芯片,TPS51125,拿手的芯片,看图,先把短路的场管吹掉,再把51125也干掉,哇,不好,大事不妙,狗日的51125下面也烂了, 12脚居然连焊盘都没了,这下完事了,奶奶的胸,这咋整,450元啊,不修就看着这钱钱跑了,思前想后,看来要拿出俺的看家焊工了。先清理焊盘,看看能不能有办法弄好,(中间忘了拍焊盘的图片,反正难弄)看了一下,晕啊,第一次直接焊上去,然后下面塞一条细线,奶奶的,芯片是QFN的,不好塞啊,好不容易塞进去了,一量短路的,接着把芯片拆了,用我的万万倍放大镜一看,好家伙,烧到地了,唉!想想这下真完了,没得救认为,后来无意中看见了高温胶,有了想法,先把高温胶剪一小点下来放到烧焦的焊盘坑里,然后把芯片的12脚先焊一条线上去,再用风枪干上去,最终效果图请看, 把场管全焊上,把3V  5V连接点断开,漂亮的G极控制脚有波波了,爽!没有拍示波器的图片,不好意思忘了,这里提醒大家,修东西不光是靠理论,头脑也要灵活应用,刚刚拆开这个芯片时叫师兄过来看,那鸟人说有两个选择,一是换板,二是换人!唉,他整天在我面前是饼哥的(关门弟子)!同感同感!
          待机有了,量3V  5V后级,娘的全短,经过一系列的摸滚打爬,(中间都是3V 5V的去处,此处不详解),发现EC挂,南桥挂。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叮叮咚咚的在网上订了3个EC和两个南桥,成本80多块钱,中间就是漫长的等待。。。。。
          由于本人是个急性子 ,所以快件一般都发顺丰,早上到了,把南桥和EC拆了,换上EC,不装南桥,嘿嘿,触发了,不过只是灯亮一下,(这里说明一下,这个就算没有南桥,有EC也会亮一下LED灯的,一闪就灭。)心里开心啊,终于看到钱钱的影子了,三个五除二,换上南桥,试一下触发不,正常触发,电流到0.15左右掉电,正常的没有装CPU,然后再用波波探一下各大电感的看一下有没有波波,有了,装CPU,娘的,这破机器是成心和我过不去,电流0.3掉电,CPU电压没有来啊,一看,95831,唉!想想有一次这破芯片把我坑惨了,很多条件都要满足才可以正常工作,比如SDATA、SCLK、ALERT#都要有1V,10脚的温度检测脚也要1V左右,测了一下都正常,都有电压,再测7脚开启信号和CPU的VCCPLL电压,都正常,不管他了,先换一个95831再说,娘的一样熊样,最后搜了一下,说如果不出CPU电压有一个办法可以判断芯片的好坏,就是把24脚的电阻去掉,我照做了,出了电压,心中大喜,认为去了这电阻就正常了,一试,电流到0.6不掉电,测CPU电压,正常1.01V,但是不对啊电流就在0.6那不动了,看来不行,一阵凉风吹过心里,看来这几百块钱真他娘的难挣。
           吃完饭,继续,在网上找啊找啊,也没有找出个所以然,不知道怎么弄了,打电话给林老师,请教他,林教师的方法很有用,就是细心、细心再细心!挂完电话,心想难道这本子要亏一百来块钱吗?心里又一阵凉风吹过,8凉8凉的!静下心来想想,想到换过EC,换过南桥,会不会是这两个搞的鬼,不管了,死马当活马医,换简单的,EC,试机,不试不知道一试吓一跳,不行!看来亏定了,最后只有南桥没换了,再换一个南桥吧,死就死吧!三下五除二,搞定,一试机,又吓了一跳,好了哈哈!!!立马插上内存试机,亮机了,后来经过了多方求证,这个芯片工作是由南桥正常后发出一个电源好信号到CPU,CPU才会和95831的三个数据脚(SDATA、SCLK、ALERT#)通讯,发出CPU需要的电压。不小心摸一个地方很烫,转过来一看,网卡,拆了换掉,含情墨墨的摸了一下,不热了,弄上硬盘,进系统,正常进去了,爽啊!钱钱到手了!进去了发现网卡不认,关机再测网卡的各大条件,都正常,奶奶的又给我一个难题,打了一下PCI对应的数据的对地值,正常啊,那为什么不认,拆了再换一个,进去系统一个熊样,心想又可能是南桥的问题吧,不管他了,打电话给客人,问她是不是用无线网卡的,她很爽快的说是,后来的你们知道了啦!不用讲了,完事了!后来的没有用陈冠希的方式把机器照下来,发几张处理好待机芯片的相片给大伙看一下 加分加分啊!打工字好辛苦!!!

网友:
没猜错的话 是G470吧

网友:
95831是什么芯片?

网友:
CPU供电管理芯片?

网友:
LZ上夜班的吗..连夜发帖,

网友:
楼主修的好辛苦呀,请问一下楼主的芯片在哪里买的,我购买的有很多假货。

网友A:
95831很恶心的供电芯片~~!

网友:
是不是修的g470啊,我只有修g470才遇到过这么坑爹的事,楼主辛苦了

网友:
楼主这焊工强劲,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95831很恶心的供电芯片~~!

是啊,G470

网友:
坑爹的g470,不过楼主修好了,问题真多。要细心再细心。

网友:
这种故障也被修好了 ,我们一般都放弃了

网友:
一般一般换板子啊啊啊啊啊啊这种情况!!!!不过只要功夫深铁杵也能磨成针啊!!!给力的维修

网友:
这么麻烦直接报换板嘛

网友:
正是啊兄弟,修到烦这本子

网友:
换ec  换南桥  师兄焊工厉害的啊

网友:
很给力啊  啊

网友:
有惊无险,恭喜楼主

网友:
高手呀,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