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基显卡GTS250龙骨霸道版,开机花屏

楼主(2014-08-02):
鸿基显卡GTS250龙骨霸道版,开机有麻点,然后花屏,如下图。这个应该怎么搞呀?

网友:
我又来支持了!坛子里因你而精彩~~~

网友:
一般花屏先加焊下GPU,不行再查别的。

网友:
加焊显卡和显存试试

网友A:
还是 先上 GT2 测试 一下 再动风枪烙铁 比较好,

网友:
先测试一下,估计显存故障多一点

网友:
显卡 一般都是玩游戏  照成的  一般gpu虚汗的多 也有显存坏的

网友B:
显卡GPU虚焊和显存坏。这个显卡的风扇运转正常吗?我碰到一块跟这个一样的风扇是坏的不转了。GPU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 先上 GT2 测试 一下 再动风枪烙铁 比较好,

怎么测试呀?需要软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GPU虚焊和显存坏。这个显卡的风扇运转正常吗?我碰到一块跟这个一样的风扇是坏的不转了。GPU虚焊了。

风扇运转正常。

网友:
对,看它平时散热怎么样,如果散热不好就上BGA,散热良好建议先检测显存是否OK

网友:
先加焊一下显卡主芯片吧

网友C:
花屏要么是虚焊要么是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花屏要么是虚焊要么是显存

没设备焊不了。

网友:
先加焊GPU,不行就重植GPU,再不行就一个一个换显存

网友:
用洗板水,洗 洗 ,然后,用BGA做一做GPU和显存颗粒,一般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