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Y550开机3秒掉电

楼主(2014-08-02):
近日接得一台联想Y550的笔记本。客人拿来说是开不了机,接过来通电试了下发现是开机掉电,没多仔细查看然后给客人报价,同意开绐维修。上电测试所有电压都要正常,每次开机发现都是开机大概3秒就掉电。电流从0.5-0.85-1.0-1.15-0.9-0.75掉电,换CPU,内存还是一样。换CPU负载测试电流0.7也是差不多时间掉电。测时钟复位都正常。然后常规维修换NEC大电容,3 5V电容,加焊显卡,换EC无果。还是一样现象。看样子这种掉电和平常所见一不样。这台机子到现在没招了。不知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有修好的能指点下

网友:
补充下机型是PM45的桥,NVIDIA独显。BIOS也刷过。

网友:
跟据时序看一下是那个信号先掉

网友:
看看时序 电压和信号 那个没出来 或者是 那个短路 慢慢找哇  不好找

网友:
不放内存掉不掉?

网友A:
你NEC大电容是改成换6个330u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NEC大电容是改成换6个330u吗

没必要换到6个  那么多 不好排

网友:
不定时的掉电换电容,比较有规律的刷bios

网友B:
给CPU座下面的 电容 飞线在 补几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NEC大电容是改成换6个330u吗

是改了6个33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CPU座下面的 电容 飞线在 补几个试试

没用的,不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这机子没搞定,客人要得急,拿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