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ASUS P5G41T-M诊断卡D0复位灯亮起无复位

楼主(2014-08-02):
机器是一客户拿过来的,由于当时事情多,没时间看,直接叫客户换的主板,第二天早上没什么事情就拿出来看看,测主板所有供电都正常,测PCIA15无复位,按照供电时钟复位的顺序去测PCIE A13 14 PCI B16都无时钟说明时钟芯片都没工作,先找个点位图看看时钟开启信号是否正常,但是找了好几个都不一样,没办法,只好按照徐总上课的讲的,一般时钟开启信号都是来自CPU电源管理芯片的PG开启,那就先测CPU电源管理芯片的PG,实测3.3V正常,那就只好跑线,跑到一个822的排阻上面,果断先换掉排阻,asus最爱坏822的排阻了,换上排阻在出发,时钟复位都有了,跑马显示给排阻位置上图,此板号为 P5G41T-M 1.0 带HDMI接口 三代内存

网友A:
手机没法加分,先顶了,跑线也很费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没法加分,先顶了,跑线也很费劲啊

还好吧距离不远大概就是分钟的样子

网友B:
好青年,老是有佳作出手,不错,值得一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青年,老是有佳作出手,不错,值得一看,

飞哥说的我怎么好意思啊,都是没啥难度的

网友:
学校了  谢谢...

那丝、せ有春天 -5 严禁灌水
伤心xiao箭 -1 严禁灌水

网友:
好像这几天,,,凡见华硕主板故障都是822

网友:
华硕的822就是爱坏啊

网友C:
没分了 ,这板子修好可以赚多少银子

网友:
华硕的主板以后第一想到的是822的排阻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分了 ,这板子修好可以赚多少银子

这主板是叫客户换下来的,收了客户180,下次卖给别人又是180

网友:
有才啊  老徐的经验还是可以借鉴的..ASUS的822是真爱坏啊...

网友:
不会是08年8月2日产的吧,那就真神了。

网友D:
跟客户换的什么主板啊,G41出180是不有点亏啊

网友E:
After Asus motherboard first thought was 822 exclusion love bad.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跟客户换的什么主板啊,G41出180是不有点亏啊

纯赚180也不错啊

网友F:
都是无时钟导致的,我还有个有时钟,无复位的  还在检修中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都是无时钟导致的,我还有个有时钟,无复位的  还在检修中

查33M时钟 VRMPWRGD PWROK都正常不,正常的话换SB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查33M时钟 VRMPWRGD PWROK都正常不,正常的话换SB吧

AMD的  梅杰什么的

网友G:
我还以为你是INTEL的呢,AMD单桥还是双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还以为你是INTEL的呢,AMD单桥还是双桥

最近遇到AMD双桥的

网友:
这个是华硕通病了!!!  我都修打到好多片这样的板了!!

网友:
有图纸还好点,没图纸不好弄,PCI A15复位有吗

网友:
秒杀啊,厉害啊,学习了。

网友:
楼主有耐心呀还跑线呀?跑线很雷的!华硕的822是料的问题还是本身设计的问题

网友:
确实,华硕的排阻坏的挺多的

网友:
厉害啊。。这么牛的技术。。

网友:
应该把故障固定下来,当通病学习。

网友:
顶你一个 跑线路

网友:
高手,要是能有你这样的技术

网友:
这几天华硕的也修了几块是822的问题

网友:
又没下载分了

网友:
大神级人物啊

网友:
楼主看来很会跑线哇,我一跑线头就大

网友:
跑线跑着跑着就跑到另一根线去了,线多的时候眼花

网友:
我这有1片 一样的主板 3V短路了,就是没找到在哪里,都放半个月了,没时间修

网友:
楼主是怎么知道电源管理芯片的PG脚位是哪一个?我是新手

网友:
跑线高手    太厉害了

网友:
华硕的没图纸是硬伤

网友:
很给力,直接跑线查到VRM吗

网友:
从PG跑线找到坏的822,思路不错!

网友:
好给力呀,突然觉得自己小小白都算不上了

网友:
这个 822也 太腻味人。

网友:
华硕的主板,维修要点就是跑线到822果断换之

网友:
引用 网友E:
After Asus motherboard first thought was 822 exclusion love bad.

哥们,你这英语大概是土产吧

网友:
AMD单桥还是双桥

网友:
华硕主板多少钱

网友:
为什么我修华硕没有碰到一个882坏的啊

网友:
怎么华硕的排阻那么容易坏,我跑线的话基本能睡着,楼主指点一下怎么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