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惑不解的LED暗屏,请高手解决

楼主(2014-08-02):
接一客户联想S400本本,故障暗屏。
图纸,有关电路如下:
实测各脚电路如下图
它的第7脚应该是高电压平=3.3V*(4.7/(10+4.7))为2.3V,或是0V呢
是OV它关毕屏,还是2.3V关毕屏呢?现在它的测量电压如上图,现象暗屏。
如果主板上的电压算是正常的话,是不是屏的升压有问题,如果有问题,LED屏该如何维修呢,我拆开屏电路,一面有屏控电路,另一面有X、Y 方向连线,不太敢动LED屏,薄是一问题,二是屏电路上测试电压如下:
LED灯条得到的电路为0.1V,XY控制电压为3.3V,高手们,请说说你的办法,解解的迷惑,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dispoff#,低有效。
0V关闭背光。

网友:
应该是此信号低  dispoff# 导致的暗屏

网友:
邵阳龙潭吗。高手飘过

网友:
DISPOFF#,可以理解为显示屏关闭信号低电平有效?

网友A:
暗屏无非就是,4招   第一屏线   第二屏幕   第三显卡   第四有时候系统也会造成。希望能帮助你

网友:
暗屏只要满足三个条件就一定会亮机的     其他的条件你测都不用去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暗屏无非就是,4招   第一屏线   第二屏幕   第三显卡   第四有时候系统也会造成。希望能帮助你

如果你只是使用三板斧的话   那换了显卡  屏  屏线之后  还是不行  那你要怎么办呢   屏我相信我们都有测试的   但是显卡有吗   屏线有吗    请不要在三板斧了

网友:
19V正常吗////////

网友:
我也修到的是S400 不过故障可能不一样 我的是 进系统之前是亮的 一旦进到系统里面就暗屏

网友C:
谢谢,你这是LCD的脚位及功能说明

网友:
这种很可能是屏幕问题,,,,

网友:
类似于X201的暗屏?看开启保险,屏显,屏换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这是LCD的脚位及功能说明

我这个就是LED,35 36 40脚,那是灯,LCD是高压条

网友:
LED屏 不亮 是 平德驅動版上的IC掛點了更換一個就可以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只是使用三板斧的话   那换了显卡  屏  屏线之后  还是不行  那你要怎么办呢   屏我相信我们都有测 ...

对的,这种情况不能一概而论,要看具体原因,有的是LED供电没有,也有LED开启控制信号不正常,控制信号不正常居多,修好多这种情况了

网友(2019-08-23):
屏线也会这样,时亮时不亮

网友:
显示屏关闭信号低电平有效,开机为高

网友:
来自: 美国 来自 美国
暗屏,到底是亮着,就是有点暗,还是黑屏?
如果是有亮度,但是不够亮的话。不用考虑开关,只考虑供电电压便是。
液晶的背光电路很简单,就是一个升压板而已,LED灯珠是并联加串联,台机显示器20来寸的背光电压我记得是40-50V了。
所以你这个如果有亮度但是不够亮的话。我觉得看下19V的这个背光供电是否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