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法做系统或做系统不能引导的问题

楼主(2014-08-02):
进几天老是接到无法做进系统。或是做完系统进桌面了。但是重启后又无法进系统了。需要用U盘引导下才能做系统。问题虽小。但是成功率可不算高。除了细心仔细外。还需要注意什么呢???

网友:
用DISKGEN 清下MBR.就是重建MBR.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引导有问题,也有可能是你U盘出问题

网友:
你进入DISKGEN 屏幕左上角有个硬盘  点一下有一个重建MBR  应该就行了

网友:
mbr重写主引导

网友:
你的镜像文件有问题,或者需要重建mbr

网友:
就是重建主引导

网友:
用U盘里的“”系统修复引导“”修复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