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T400奇怪问题

楼主(2014-08-02):
一台方正T400的机器,板号AOQL6MB8F0 REV:F  .客户说只是拆开后壳将风扇的土吹了吹,第二天就开机不显示了.拿过来求救,我插上可调电源,加电后电流升到0.33后就不动了.迅速拆机.测量各大电感,没有短路现象,也没有进水痕迹,然后再加电测试,这次电流刷刷的上去了.反复试了几次,都可以正常亮机,于是又都装起来,装好后再测试,有两三次正常,能进系统,然后电流又到0.33不动.很是郁闷,这次将硬盘拆掉后,故障解决,以为是硬盘的事,换了块硬盘,试了几次也不出问题,但客户拿回去,故障还是原样.哎,我又刷了下BIOS,还是没有解决,请各位师傅们探讨一下,这是哪的问题.主要是拆开后所有电压都正常,可正常显示.测试不出有问题的件.本人怀疑是南桥的问题,但没有根据.还是问问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师傅们,请大家帮帮忙吧.

网友:
直接换南桥试一下

网友:
我的这台机子和你的情况差不多还没搞定

网友:
故障有点奇,只能按时序来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