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LCD 190EW8有时通电有时不通电

楼主(2014-08-02):
如图,有一台飞利浦LCD 19寸液晶,型号:190EW8
有时候能够通电正常使用,有时候又无法通电黑屏,怎么按开关都没用。我拆机把开关线拔掉,再插电,也是一样不显。
对了,高压电源一体板是明基的板
我自己觉得应该是电源高压板坏,但是查了网上一些人遇到的都说是驱动板坏,说是要刷驱动板,但我都是习惯哪个配件坏直接换哪个配件,想问问坛友有没有遇到类似经验的,能够指导一下,会是哪个坏的几率比较高。

网友:
测量一体板上是否由5v 12v  如果有  一体板一般没什么问题,然后就是查驱动板了

网友A:
明基电源板,不通电的时候,量一下电源板上有没有3V和5V,有的话那就是你的驱动板有 问题,没有的话就是你的电源板有问题啦

网友:
不要猜啊,先测试电源板12V 5V  正常的话 测试驱动板有没有 5V 3.3V  1.8V这些很好测试的。那边不正常在换那边好了

网友:
是不是按键的问题啊

网友:
我看好象什么都正常,就是按键不正常。

网友:
先排除按键问题在来修

网友:
先看电压都正常不 再考虑换件

网友:
把按键都换了试试

网友:
明基的先换开关,再查电路

网友:
会不会是按键板的问题

网友:
不开机 的时候测5V 3.3V 1.8V。有条件可以试一下直接供5V。。电压正常就测时钟,复位,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基电源板,不通电的时候,量一下电源板上有没有3V和5V,有的话那就是你的驱动板有 问题,没有的话就是你 ...

3V、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