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BOOK PRO A1286开机白屏

楼主(2014-08-02):
朋友的机子,开始的时候开机出现苹果标和菊花转一会就白屏了,怀疑系统,结果用U盘进,还是白屏,用光盘进,黑屏~~~~换了内存还是一样。。拆开看了看,重新装上开机,一直是白屏了,苹果标也不出现了。用手摸屏线和散热片在“咚”的响一声后很快变得非常烫,拔了屏线开机,散热片还是很烫。是不是显卡有问题,求高手知指导

网友:
应该是屏线问题吧

支持 反对

网友:
你多等等,看看有没有文件夹图标

网友:
苹果机器本来开机logo就是白屏,怀疑是系统

网友:
学习了  修的真好  什么时侯能达到这种水平高兴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咚的响一声是什么呀  炸吗

人家求助你非要说这些不沾边的话。假如没有修过苹果,就不要回帖啦

网友:
我的故障跟你的一样,我也很怀疑显卡问题,各路供电正常,就是屏幕白屏而且有开机声音。没有任何的读取U盘或者光盘显示图标的反应。估计非系统问题,有可能真的是显卡,网上爆料说此机的显卡很多打磨,弄得我现在不敢买。

网友C:
开机又开机声音 证明机器硬件是好的,U盘是无法直接启动的  你开机时按键盘上的ALT键  看是是反映,我再给你判断

网友:
白瓶一般都缺成像系统供电和显卡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机又开机声音 证明机器硬件是好的,U盘是无法直接启动的  你开机时按键盘上的ALT键  看是是反映,我再给 ...

你好 我的U盘是FAT32格式的 在别的苹果机器上是可以认到的,现在就是开机白屏没有一点的反应 有开机声音,还有用光盘启动也没有任何的反应。显卡今天到了 已经换过了 还是一样的故障 白屏。我现在无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机又开机声音 证明机器硬件是好的,U盘是无法直接启动的  你开机时按键盘上的ALT键  看是是反映,我再给 ...

还有我ALT也按过了,苹果机器引导这个我还是懂的。显卡的型号是N11P-GE1-W-A3请问有没有修过这样的显卡,我现在真的没有办法了。

网友:
那就做下散热 再装系统看看

网友:
八成就是显卡了,直接干显卡

网友:
期待答案,我也怀疑是显卡。

网友:
是不是你去摸的时后 不小心搞短路了  才发出咚的一声

网友(2017-10-27):
显卡的问题      这个机器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家求助你非要说这些不沾边的话。假如没有修过苹果,就不要回帖啦

我看你倒是没有修过苹果   苹果开机时是有咚一响声的

网友:
继续更新啊  等着看呢   没修过苹果的路过

网友:
显卡坏了,稍加热一下显卡。。排除一下。如果好了,直接换。。

网友:
           我搞过一台,换屏线好了

网友:
换硬盘装系统试试 显卡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这机器显卡是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