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助,ZX-G31LM VER:1.01主板开机无法进系统和BIOS,怎么解决???

楼主(2014-08-02):
求大神帮助,ZX-G31LM VER:1.01主板开机无法进系统和BIOS,诊断卡跑3C就不动了,怎么解决???

网友:
先cmos放电  不行在刷 bios 一般能搞定

网友A:
当LOGO检查南桥连接的外设,先刷BIOS,然后检查网卡、声卡、USB、南桥。

网友:
是不是有硬盘坏了啊。
在这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LOGO检查南桥连接的外设,先刷BIOS,然后检查网卡、声卡、USB、南桥。

3楼说的不错。

网友:
是声卡问题,把声卡拆

网友:
取掉硬盘进BIOS,如还是不能进,刷BIOS。如能进,上硬盘就不进。取硬盘在另机上复系统,会本机装。

网友:
x先易后难啊   刷BIOS  不行拆网卡 声卡等外设,打打USB组织,也有很多是桥坏的,还碰到过CPU没装好也这样的

网友:
拔掉光驱和硬盘看能不能下去,能的话就是光驱或者硬盘的问题,再分别接上看哪一个接上就卡LOGO.

网友:
正常步奏可参考3楼所说的,个人觉得声卡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干掉声卡和网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