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独显掉电!

楼主(2014-08-02):
感觉准备要显示了就掉电,换过显卡也不行,各项电压量过,正常。温控也查过,没问题。

网友:
保险,仔细测测。

网友:
不知道量了几遍了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重植过了,问题一样

网友:
散热片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散热片坏了

网友:
你看一下显卡和散热片接触好美哦

网友A:
这种碰得多了,一般都是散热器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碰得多了,一般都是散热器的问题

扇热片也是坏的,拆了几个外置芯片,不掉电了。现在外接花屏,内接无显。想放弃了。

网友:
内存下面有个保险易坏,这么快就掉电应该不是散热问题

网友:
坐等大神。。。。。。。。。。。。。。

网友:
换掉散热器就好了

网友:
外接花屏 内接不限是你做显卡的时候吧显存干爆了 重置吧

网友:
估计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现在不掉电了,想搞下显存,大家给个意见。

网友:
显存没有黑胶的话先加焊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扇热片也是坏的,拆了几个外置芯片,不掉电了。现在外接花屏,内接无显。想放弃了。

只要不掉电就好修,,别放弃,外接花屏内接不显示,肯定是显卡和那2个带黑胶的显存的问题,建议你换个显卡芯片和2个带黑胶的显存颗粒,一定会好的,我今天就修好了2个了。。。。加油

网友:
018显卡不受坏的~!植株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只要不掉电就好修,,别放弃,外接花屏内接不显示,肯定是显卡和那2个带黑胶的显存的问题,建议你换个显 ...

他的铜管也是坏的,全部重植过显存了,显卡也重植两次了,不得。放弃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他的铜管也是坏的,全部重植过显存了,显卡也重植两次了,不得。放弃了

铜管坏了还不掉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铜管坏了还不掉电啊?

  肯定会掉电,看多久而已,不装铜管也是可以亮机。

网友:
是不是散热片。这个特容易坏。

网友:
这个有通病
好像是显卡供电保险坏了  另外一个PQ61坏了
换了就好   你试试

网友:
这位兄弟都已经放弃了

网友:
换个新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