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明基

楼主(2014-08-02):
今天接到一台明基显示器,,接上电没反应,,  先测灯管都正常。。然后直接改个高压板试试,,也是一样的,    又改个 驱动板  后电源指示灯亮了,,屏幕一闪一闪的,再换个还是 一样的

网友:
基本电压都测试下。上手就换配件。。这个成本很高的。不通电优先电源板,怎么直接跑灯管和高压板去了。

网友A:
哥们你这样搞维修毫无意义 一上来就灯管 要不就是代换高压,要不就是驱动板 归根结底问题没找到 最起码电源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以及到驱动版的电压都是否正常 那部分电压不正常在检修  你这样维修真的想你的名字一样烦到抽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这样搞维修毫无意义 一上来就灯管 要不就是代换高压,要不就是驱动板 归根结底问题没找到 最起码电源 ...

有道理。应该测测找到问题修。

网友:
12V  5V都有么?

网友:
接上电没反应,你应该从电源板开始下手,先看看12v  5v出来没 , 没出来 在查前级电路  看看保险  大电容  桥 pwm等   指示灯要是不亮的话  接下来 查驱动板

网友:
人家就没有万用表。就知道换。现在新手都这样。

网友:
先检查开关电源正常不

网友:
拿来就都把心脏给换了 还修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