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开机不显,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4-08-02):
接上恒流源,电流有1A左右,有时候高点,有时候低点,触发后3V,5V,公共电电压都正常,CPU电压1.0几V,内存电压正常,求大神指点、
cpu

网友:
换掉CPU背后一个超大电容,用了6个330电容。

网友:
楼主机子修好了吗?

网友:
楼主真拽,赞一个

网友(2014-09-07):
显卡直接搞。

网友(2014-11-12):
警告 这个机器的NEC大电容根本就没有问题 不要盲目的更换,大以前的NEC电容是有这个问题的。

网友(2016-07-30):
这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2017-01-15):
楼主修好了吗,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硬盘下面有电容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