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不加电修复过程

楼主(2014-08-02):
IBM R61外接电源不加电(加电池可正常开机)初判断为RTC电路故障。拆机后发现有进液痕迹,位置在电源接口背面较多,经擦洗没发现有明显腐蚀断路现象。测VINT20无电压,Q36无电压,Q34 12320V,416.5V偏高了这应该7V左右才对。继续往下查-PWRSHUTDOWN,DISCHARGE均无电压。

追查-PWRSHUTDOWNU61 52脚也无电压,再查U61各条件发现57VREGIN16无主供电,此供电是VREGIN20R413,R422分流后得到的,重点VREGIN20的出发点,找到了是DOCK-PWR20F5,D10转换而来,但是量F5D10都正常且有20V。不会是断线了吧,进过液的机器是很有可能的。马上跑线路的确D10 3脚到R413,R422不通,前面提到电源口背面进液位置刚好是D10附近,用放大镜看下还是没找到有腐蚀或断线的地方呀……难道要飞这么长的线吗?从D10 3脚出来没发现板表面的线路,拆了D10看看吧,这时才发现D10底部有个引出线洞腐蚀了,终于找到故障点了,接着穿针引线搞定再测量通了,迫不急待插上电源后电流呼呼的上去,后加屏上电测全OK

各位帮忙加点分哦,谢谢

网友A:
IBM R61外接电源不加电(加电池可正常开机).
这个池是大电池还是小电池。
是指,可调电源插着,然后不开机,把电池装上就可以开机了吗?
还是单独用电池。
我猜应该是小电池吧,不然这么跟RTC电路有关。

网友:
跟RTC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
思路清晰,也很仔细

网友:
维修好了就有关系

网友:
我修到过这种板子的。短线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厉害,。,。,。找到问题的故障点就OK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IBM R61外接电源不加电(加电池可正常开机).
这个池是大电池还是小电池。
是指,可调电源插着,然后不开 ...

是大电池,不是CMOS电池。用电池可正常开机外接电源也可充电。就是单外接不加电,可能描述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