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GABYTE主板 MA790GP-UD4H开机不跑码

楼主(2014-08-02):
开机不跑码cpu供电只有12v  不知道怎么维修 现在对不跑码的主板很头疼啊 一块都搞不出来

网友:
看诊断卡上面的时钟灯和复位灯的情况,  这是最基本的维修工具

网友:
搞不出一块,就慢慢搞,先搞好上电时序,就能搞好一块。要快就先三把斧;CPU,BIOS,IO。后时钟,复位。

网友:
教你一招技嘉不跑码的绝招,拿镊子把BIOS的1脚和5脚短接几秒(就地1脚斜对面那个我真心不清楚是5脚还是8脚)两个BIOS的都短接一下,基本都会好哦

网友:
看这样的表达,谁能回答得很到位呢?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