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网卡 AR8152-B AR8151-B 代换

楼主(2014-08-02):
接一雷击 G470 有线网卡 不插网线灯亮,拆机看到网卡型号 AR8152-B ,好了直接报价 100, 上某宝 淘吧 淘了三块,上机焊好不识别网卡,难道焊功不够没焊牢,仔细点放大镜一个个的照脚位OK 的呀 ,再换一片。。。。 还是不来,心里那个郁闷哪,在换 最后一个了,还是不行呀 ,量了电压都正常的,没办法 废板上找找看 ,没。。 只找了块AR8151-B的,上基地查有的说不能代换,仔细看看图纸,G470上图纸有两个网卡型号嘛 ,猜想应该是可以代换的,就是4脚功能,和23脚,用8152的4脚接个电容就好了,23脚有一电阻接上的,81514脚有一电阻接上的,23脚电阻没有,焊上改好 OK 终于大功告成,由此说明现在某宝的东西质量真的实在不敢恭维,。

网友A:
在淘宝订芯片 好多假的 我这么多年一直在一家订芯片基本没有出现你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也想在淘宝找一家质量好的卖家,请问是那一家,

网友:
不错哟,路过学习一下好

大笨狼 -2 严禁灌水

网友:
只要有PDF看,代换还是简单

网友:
你买的三块肯定不是新的,都是打磨的,而且引脚很难加锡上去,因为我也吃过这样的亏,你可以在焊上去的时候打下网卡到南桥的对地阻值,肯定有无穷大,但是直接在芯片上量是有阻值的,只是没焊好而已

网友:
现在卖家也很多货不行,这种芯片一片先用刀片刮下芯片引脚再加锡

网友:
刮过的  ,我一般都刮好 上好锡 才焊上去

网友:
质量好的卖家,请问是那一家?

网友:
AR8151-B是百兆的网卡,AR8152-B是千兆的网卡。

网友:
以前看图还真没注意到这些

网友:
现在都不知道上哪家买好了,好像都买到过有问题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淘宝订芯片 好多假的 我这么多年一直在一家订芯片基本没有出现你这样的问题

是哪一家啊?我上次买5片8102E就是装上去卡屏LOGO,找料板装上去就OK了.

网友:
淘宝有问题了

网友B:
是啊   小苏本本 家买的  经常不行、

网友:
有时候人品也很关键

网友(2014-09-19):
引用 网友B:
是啊   小苏本本 家买的  经常不行、

在这家我买过6片AR8152-B,只有1片可以的,哪家信誉好一点大家能说说吗?

网友:
这网卡 修的不太多   不过  这个应该  好修  实在不行  改一个USB 就行了

网友(2015-01-14):
代换过没要改啊

网友:
LZ很厉害呀学习了

网友:
   现在很多买回来的都不上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   小苏本本 家买的  经常不行、

小苏他娘的卖假货出了名,先合作给你新的,后来就参假货,合作到最后直接给你假货,后来我直接删了他旺旺,投诉差评到底。。。草死他

网友:
上次买5个ALC663的声卡,只有一个能用

网友:
你这个是怎么改的 电容 电阻  怎么改我都不会

网友:
哪家网店  张长记性

网友:
再淘宝上买东西就是这样

网友:
实在没办法就让客户用USB的吧

网友:
呵呵,我也买过很多,液晶那种很多都打磨的。坑死了

网友:
以前换显卡订了三个显卡芯片才好!

网友:
找PDF对比下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