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R 无显卡供电

楼主(2014-08-02):
拆机上点测试RT8201 2PIN 5V  9脚VDDP 5V  13脚 BOOT 5V  16脚TON 18V正常  4脚PG OOD 显卡供电都这个电压肯定为O了 这个OWM芯片受控于 15脚P_+VGA_VCORE_EN 还有一路是DGPU_PWR_EN# 测试15脚 为0.50明显不对 这个应该是3.3V    此脚还连接了一个10K的上拉3.3V    查点位图 DGPU_PWR_EN#直接进入了南桥P_+VGA_VCORE_EN 查点位没有受控制的原件  凭个人的经验 直接查DGPU_PWR_EN#信号而DGPU_PWR_EN#  又受控制于南桥 直接更换南桥   显卡供电出来了   1.2 V     RT8202  15脚3.3V但是大家都知道K42系列的更换了南桥风扇会狂转   直接刷了个 解决风扇狂转的BIOS 故障解决 分析得不好还请见谅  附上 点位 图纸 BIOS   K42JR 版本是:4.1  显卡是 216-0809000

K42JZ 解决换南桥风扇狂转.rar

ASUS_K42JR

k42jr 4.1 点位图.rar

网友:
这论坛好像基本都有了  就是有点难找

网友:
先下载下来留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