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公共点电压只有13V

楼主(2014-08-02):
修过好几台公共点电压低的了,但这台跟其它又不太一样 我先手拆掉了PQ15,注间看PACIN 那的电阻,PR132 当我拆掉PR132的时候,PQ11G极有2.2V的电压,这个电压应该是ACON提供的吧(共公点电压这个时候也正常出来了),再测PR132的另一端,有3.3V,但我上上PR132,PQ11的G极只有0.36V的电压了。。。。怎么回事呢,没搞懂这个电阻的是作什么用的,为什么上上之后,G的电压会被拉低,而拆掉,两端都有电压

网友A:
是不是板层问题,你可以飞线过去都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板层问题,你可以飞线过去都可以啊

可能是板层哦,进水机器,公共点电都出来了,好多地方没工作,插上电源,看到电流表跳了下,但测待机又没有,不知道什么情况,烤了下板,没好,甩了,不修了

网友:
修板不容易啊,慢慢来!

网友:
我有个也没修好

网友:
ACOFF信号是什么电平?

网友:
不是的 你拆掉那个电阻 会是两边都是高电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