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不能用,原来是跳帽在作怪。(有图有真相)【这和句话是和别人学的,嘻嘻】

楼主(2014-08-02):
今天收一客户版,说不能用,后来无事,拿来点看看,却发现进系统了,瞬间惊喜,准备插USB鼠标关机,却发现不能使用,终于发现病因
  拔线卸CPU只留电源线,量USB5v电压。发现没有 便打5v引脚的对地阻值。 结果发现是无穷大。这准备飞一个5v上去,这时候师傅来问什么病因。讲后,让我去量一下5v引脚和什么通。想想有理,便又去打阻值,发现和一个保险通 然后师傅拿来一看,说跳帽没插,一插就好。本人不信,又把跳线与保险打阻值 相通,跳帽一插,开机进系统,USB可以使用 。还是师傅给力,要不我就飞线了。
感觉不错的加分,给小小白一点鼓励吧。谢谢1!!!

网友:
加油加油~我也是小白!学习学习!

网友:
这个  这个 。。。。。。  USB跳帽是自己跑了的吗 一般客户用电脑不会无故拔掉跳帽吧

网友:
有人所为。这事见过。

网友:
经验加细心

网友:
麻烦给版号标上啊~这也不知道什么板子~没法借鉴啊~

网友:
给阁下一个大大滴鼓励只为我们同是天涯小白人哈哈哈

网友:
所以维修要细心,麻烦上主板型号。以后可以注意一下。

网友:
没错,那跳帽一般是用户SB电压和S0电压切换用的。

网友:
经验不足啊,多学习,进步很块的

网友A:
那不是这板本身就根本没问题??

网友B:
那客户以前杂用的?

网友C:
怎么usb跳线帽会没有呢,人为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这板本身就根本没问题??

恩,只是跳帽不知道怎么没有了。客户反映USB不能用就卖给我了,然后要配台新的,高端的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客户以前杂用的?

不知道,也许是来给我送钱以资鼓励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usb跳线帽会没有呢,人为的吧

不知道诶,应该不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恩,只是跳帽不知道怎么没有了。客户反映USB不能用就卖给我了,然后要配台新的,高端的电脑。

又碰到阔佬

网友:
嘿嘿,我喜欢。要是天天有就好了。

网友:
  维修靠细心,多多加油

网友:
是不是老主板呀?很早以前USB接口用的少,客户没发现,现在用的多了才发现不好使。

网友:
经验不足啊....................

网友:
经常修主板的还是会看到的

网友:
维修还是先从简单的入手修,这么会少走点弯路

网友:
有碰到过这样的事,少了一个跳线,导致跳线没电压,不触发。

网友:
主板上一般跳帽不会掉 我也是新手 受教了

网友:
楼主刚入道吧,

网友:
下次我遇到了好学习

网友:
呵呵 这都可以!

网友:
跳线帽最麻烦,我修主板都会忽视
自己要注意这个问题呀

网友:
学习学习,受益匪浅

网友:
学习了,日后遇这问题也留个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