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770E映泰4块通病fp6321a无开启,技嘉主板12短路

楼主(2014-08-02):
四块一样的板子,接过手打个电感阻值正常,打电压内存没电压加不过内存,先找内存芯片fp6321a,7角REFIN为低电平,不对,接着三极管《NPN》上端受控。断开集电极,高电平3.3有了 开机触发正常跑码,四板修复。
还有一个技嘉主板拿过来12短路,打上下管阻值,其中一路上管G极阻值0,击穿换掉上管,测12V阻值四百多正常,上电还是不跑码,回来看换的场管G极短路,拆下来测量管子不短,G极线路短,经跑线路凤鸣挡测量,cpu分三路输出,两路受CPU芯片控制输出,一路受驱动芯片控制,短路点G极受驱动芯片控制,拿下驱动芯片还短,接着拿下CPU芯片,不短了,换上驱动芯片,CPU芯片,触发跑码亮机

网友A:
没图没点位就只能看一下味道,想象一下

网友:
楼主很神,修板像劈材一样,功力深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图没点位就只能看一下味道,想象一下

我不知道怎么截图发帖

网友:
几下就找到问题了,修得真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图没点位就只能看一下味道,想象一下

看点味道,也可以止渴,传说中“看字止渴”。

网友B:
楼主上图罗 无图无真相啊!

网友:
映泰 的主板,不出供电还是感觉相对好修 现在最怕就是供 电都正常,不跑码的AMD 特别是昂达主板,没有搞好几块的

网友:
lz的修机速度那是刚刚的呀,对故障的点把握也是一流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上图罗 无图无真相啊!

我不会上图啊,下次再修板 我试试怎么上图

网友C:
就是,强烈要求有图有真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强烈要求有图有真像。

主板都送给顾客了,我写得也很仔细了

网友D:
贴两张图看下 啊, 这样看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贴两张图看下 啊, 这样看累啊

贴图啊。关键板子都修好送走了啊,其实有基础的 一下就看懂了 ,我写的很详细了

网友:
谢谢 楼主  修好两块

网友E:
没找到这个芯片的图纸   不知道什么意思  我把7脚链接的那个3级管拆了 就好了

网友:
想象楼主秒杀的情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找到这个芯片的图纸   不知道什么意思  我把7脚链接的那个3级管拆了 就好了

呵呵,其实我本想继续去追查的,但是店里很忙 没那时间,你拆三极管也很好,我的D级翘起来 我怕哪天自己伟下去了,不安全,呵呵 你的值得借垫

网友:
有没有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