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读不出内存怎么事求解?

楼主(2014-08-02):
手机和内存都是好的就是读不出来摔过几次手机就成这样啦

网友:
先刷机,不行看硬件

网友(2014-09-02):
     我也建议你先刷机,      你试没试过换一个小一点的内存卡

网友:
看看内存卡插槽有开焊的地方没有

网友:
只能先刷机了,不行的话,再看看内存接口是不是不良

网友:
万用表打接口的值看有没有虚焊啊 值大概都是500多左右 还有一个接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