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3T飞线能亮机但关不了机问题!

楼主(2014-08-02):
华硕F83T ,AMD平台, 按开机键,指示灯亮,但电流只到0.03,量3V待机有电压,无其它电压,后面测得SUSA,SUSB,SUSC都为0V,手动飞一个3.3V到这三个信号上,待机0.61,按开机键,屏幕正常点灯。但是关不了机。有没有人碰到过这问题,求解!!!!!

网友:
没飞线时,这三个信号是没有电压的。

网友:
先把这三个电压都修出来

网友:
查3.3 到这几处的电路

网友:
休眠开关卡了吧

网友:
信号电压哪能随便拉的啊,没有效果的

网友:
看一下休眠信号,有惊喜哦

网友:
修信号电路

网友:
还是老老实实修信号吧

网友(2019-09-17):
华硕关不了机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487-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