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155针中RSVD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4-08-02):
小白请教高手:
       朋友拿了块技嘉H61主板来,CPU针脚弯了要矫正,其中K31针在矫正过程中断裂了,K31脚查CPU引脚定义为是RSVD,不知道RSVD起什么作用,短了有什么影响
      小白不懂别见笑

网友:
1155针的CPU好贵,不敢轻易上CPU试机啊

网友A:
用废弃板取针,焊接点在焊油点一下,用镊子夹住对齐断针,用尖铬铁少量锡焊接能行。

网友B:
麻烦楼主把这个高清座子含义图发我一份  1002085910@qq.com谢谢,你上传论坛会自动变得放大不清晰的  想要个高清的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废弃板取针,焊接点在焊油点一下,用镊子夹住对齐断针,用尖铬铁少量锡焊接能行。

谢谢!只有这一块板,还有是775针的废板,看能不能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麻烦楼主把这个高清座子含义图发我一份  谢谢,你上传论坛会自动变得放大不清晰的  想要个高清的 谢谢了

老大,我也是从百度上找的图,放大也不清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大,我也是从百度上找的图,放大也不清晰的

哦 好吧,我看看能不能找到高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