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318 完美修复掉电死机问题

楼主(2014-08-02):
今天接到一客户送来DELL1318 笔记本一台.于是询问客户什么问题.他说进系统就马上自动关机.我以为是系统问题.于是进PE  发现可以了.于是给客户说系统问题.报价100.于是装WIN7  还没装完就掉电了    我的心都凉了.  没办法 拆机修主板.拆完后我马上想到普通机器掉电引起的故障点.  由于赶时间  所以也没去查    直接先把3V  5V  的大电容换掉  还是一样  再换CPU滤波电容.还是一样  我一看CPU供电芯片是ISL6266A 于是想到这个芯片是最容易空焊和坏的芯片.于是在料板上找了个换上.  心里想这回该好了吧.   结果还是一样 ..     这下我急了.看来还是得慢慢查咯.于是下了个图纸  开始查工作条件.     量了各大电感电压均有且正常.时钟正常.查到复位时发现电压偏小.量阻值也不正常.    于是我查这个信号是跑到南桥的.  我把到南桥的线割断发现 阻值正常.  这下心更凉了.想想自己才报100  这可是做BGA啊.于是打电话从新报价.客户同意加钱.本来想直接换个桥.但是我抱着一种侥幸心理  想着先加焊看看是什么效果.  加焊完后接外接试机 竟然OK 了.我还在想没这么运气好把.会不会不稳定啊.  先把系统装完再说.结果装完进到桌面都没有掉电.于是感觉OK  于是装机..测机一上午都OK   于是打电话叫客户取机  收钱..此机到此修复.  真的是绕了好大的弯.看来修机还是得一步一步来.没什么技术在里面.希望各位多指点.也希望大家可以借荐一下.不要像我一样走绕路..

网友A:
楼主你这种机器手100.是同行价还是客户价格 太少了吧

网友:
系统问题报100,也不算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种机器手100.是同行价还是客户价格 太少了吧

那是系统价格..

网友B:
不低了

这种问题 真的不错

网友:
其他机器我也修过这样的,

网友C:
WIN7100价格不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低了

这种问题 真的不错

是啊.不过也是一波多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7100价格不低了。

是的 .现在生意都不好做嘛,能高就高

网友D:
掉电的问题我是有点害怕的,修的机器还是太少啊

网友E:
好了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掉电的问题我是有点害怕的,修的机器还是太少啊

是 啊.掉电的主要是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了就行了。。。。。。。

是啊..希望大家不要绕路,.

网友:
谢谢你的图纸

网友F:
呵呵。太客气了。分享是应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呵呵。太客气了。分享是应该的。。

就是这张图纸让我找了200快钱

网友(2015-01-09):
装系统100 ,这就是在四川吗

网友:
楼主 那边土豪很多

网友:
楼主你也没说是哪的时钟不正常,不正常多少 正常是多少啊

网友:
我们这装个系统30人家还嫌贵  还和台式机比

网友:
南桥什么型号,什么芯片组

网友:
掉电了还能量到复位的电压吗

网友:
系统100,一天装几个就OK了

网友:
装系统100可以哟我们都四十

网友:
感觉楼主修机器总是根据猜测换件啊!

网友:
有时加电可以治好疑难怪病

网友:
一上来就干通病,本人不建义这样,

网友:
你们这做系统竟然可以收到100元啊,羡慕

网友(2015-04-01):
bga现也收不起价了

网友:
修好了,也不错了

网友:
南桥最后BGA是对的,也不能上来就BGA南桥的,不算弯路

网友:
做系统 都收100 吗   我们这就20

网友:
系统都100  赚发了

网友:
山西是不是做系统更贵啊。

网友:
掉电问题    , 硬件问题多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