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31 8M BIOS 官方分离的

楼主(2014-08-02):
这个8M是官方上分离出来的,4M别人那里拿的。
本分卷由2345好压(Haozip)生成,请使用2345好压来解压。
分卷文件共有以下2个:
E531 8M 分离.haozip01.zip
E531 8M 分离.haozip02.zip

网友A:
报什么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报什么错???

都说了  报错  不是BIOS 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说了  报错  不是BIOS 的问题

我问你报什么错, 也没说你BIOS问题吧,  是不是报回车

网友(2014-09-12):
楼主,怎么分离两个文件下了解压出错的?

网友(2015-03-04):
解压不了的.

网友:
可不可以解压哟 到底

网友:
这个机器bios坑得很呀 ·············

网友(2015-04-25):
8M那2个解压不了

网友:
解压不了,有解决了吗?

网友:
刷完之后开机要开两次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这个E531bios真的太坑了,和华硕之前的一个尿性

网友(2015-06-03):
两次才能开机的把u5刷会原来的数据 开机提示错误的话 进bios f9 恢复默认

网友(2015-07-06):
感谢搂住,我的刷完一次就 亮机了,感谢

网友:
需要   偶尔开机  偶尔不开机  刷机试下

网友:
装bios电池加电不亮    每次开机需放电

网友(2015-08-05):
好使不  有没有反馈一下

网友(2015-09-08):
BIOS 是不可以用的都解不开文件丢失

网友(2015-10-10):
我这个机器客户使用win8 进系统正常,说半个小时要掉电,我想装win7试下,但进不了BIOS界面 ,按F·1有背光没bios界面,卡在哪里,刷了论坛5,6个U5,能进BIOS界面设置了,但要2次开机,最后刷了楼主的这个分离的bios OK了。使用正常。

网友(2018-11-11):
这个是在骗下载分的。。下载了解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