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被雷击了造成GA-EP31-DS3LP 全板无复位

楼主(2014-08-02):
上午同行拿来一堆显示器和一块技嘉GA-EP31-DS3LP 上午修了几个本还有显示器都修好了,下午没事就看看这块技嘉板,一开始的故障是风扇转一下就不转了,就跟12V短路一样,同事检查发现没有短路的地方,但是CPU供电时没有的,MOS管G极没电压,把供电芯片换了都没有电压,然后师傅让我看看,我拿到手里是开机全板无复位 检查了供电芯片的条件都正常,但是发现VID这边没电压 ,因为图纸没有2.0的,我手里只有1.0的作为参考,直接换了2个681排阻,还是没电压,看图纸681一边应该是VCC3, 但是也是0V。拿万用表测发现对地短路了,一想昨晚好像打雷了,妹的,干网卡。。。。 把网卡拆了,跑码亮机, 原来是网卡坏了把VCC3拉低了,使VID检测电压拉低不出CPU供电。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个,无语了。。。。不过终于是修好了

网友A:
现在是夏天,网卡打坏的主板会很多的。楼主最后是重新换网卡芯片还是装PCI网卡?

网友B:
网卡短路,拉低VID各路。这维修思路宽。

网友:
一般复位这个信号都会去网卡,不出复位 网卡导致的也蛮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夏天,网卡打坏的主板会很多的。楼主最后是重新换网卡芯片还是装PCI网卡?

我们只管修好,不管其他,拆网卡解决问题跟换网卡是两个价钱哦。。。看同行了想怎么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卡短路,拉低VID各路。这维修思路宽。

不是。。。。是VCC3短路了,不是直接查到VID就去干网卡

网友:
雷击的主板    先拆网卡
网卡坏会导致不通电   不自检  死机  等

网友C:
网卡挂了,一般1117应该会烫手啊。

网友:
广州IT????????????上面有个标签

网友D:
网卡挂了不知道发热没

网友:
这种机子不少吧,我们这前两天打雷就是一块板子连待机都没有,对地阻值无穷大,把网卡一拆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网卡挂了,一般1117应该会烫手啊。

很少!要看挂的程度 网卡挂可能引起N种问题

网友:
一般思路是先把网卡 换掉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网卡挂了,一般1117应该会烫手啊。

这种情况是有可能,一般网卡挂的话,南桥也会发烫。

网友G:
的却太奇葩了,网卡坏了,也就待机也拉低了啊!!居然还可以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少!要看挂的程度 网卡挂可能引起N种问题

我遇到雷击的   大部分1117烫手   难道我都很幸运?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情况是有可能,一般网卡挂的话,南桥也会发烫。

我遇到的1117烫手,南桥温度都还好

网友:
打雷第一步应该是先把网卡给挂了,网卡挂了会影响到很多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网卡挂了不知道发热没

这个没有发热的,正常温度,所以才会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G:
的却太奇葩了,网卡坏了,也就待机也拉低了啊!!居然还可以上电!!

对撒,上电了其他还正常就是CPU不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