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发问:“不过内存”怎么定义的?

楼主(2014-08-02):
小白问高手:“不过内存”怎么定义的?

网友:
看电流,或者用诊断卡。

网友:
要查内存供电了

网友A:
是内存没有检测到就算是不过内存吗?诊断卡上代码一般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内存没有检测到就算是不过内存吗?诊断卡上代码一般是多少?

不过内存一般以字母C或者D 开头  比如:C1。

网友:
谢谢@陈先森,最直接的回答,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