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35b问题重谈,白屏求

楼主(2014-08-02):
昨天下午客户拿来一台hp6535b   跑马不亮

说显卡问题,拆机吹了下北桥216-0674022  亮了,由于要下班了,就让客户明天来拿

今天早晨一来直接做显卡   显卡有红胶

做完之后我了个去,,,不亮了,我看着珠子亮了才关的bga

拿下来测电容,没有0欧的,干脆重植。值完之后就白屏还有竖道,就这样了,

电流2.2。外接不亮。

去论坛里一艘,一把一把的都是这个垃圾机器,可是他们能进系统啊,
我也把显存重植了,还是一样的白屏,

难道显卡坏了??
手里没有一样的桥
怎么坏的?????
这显卡介么脆弱吗???
想死的心都有了。。。。。

网友:
换个北桥试试喃。。

网友:
后面那个显存出问题了,拿下重植吧

网友:
这个机器是不是BGA的  EC,加焊EC

网友:
应该是显卡芯片坏了  换个 芯片试试

网友:
A卡才易爆的,显存重置下吧

网友:
感觉显卡不行了

网友:
首先确定屏是不是好的,然后还是要考虑显卡

网友:
你贴子里写。吹了一下 NB 亮了。。为什么上班 干显卡啊。。嘎嘎。。如果先前亮的。干了显卡不亮那就换显卡呗。

网友:
AMD的机器就是这样没有规律 要是换的话 北桥和显卡一起发 这样稳妥 但是造价和时间是比较大的 南方还好 北方就得等好几天啦 这个不是显卡在北桥里的吧 没准做桥时把 芯片烧啦

网友:
动过显卡不行的,问题还在显卡。

网友A:
这个北桥爱坏  怀疑你的还是桥问题
你的怎么是纯白?供电没有问题吧  这个机器桥后面有个现存加焊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北桥爱坏  怀疑你的还是桥问题
你的怎么是纯白?供电没有问题吧  这个机器桥后面有个现存加焊易出问题 ...

显存和桥我已经重植了?需要换吗?全换?    白屏还有竖道

网友:
问题今天已经解决,刚才显卡到了,好贵140呢,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显卡这么容易挂掉。。

网友:
显卡坏了    换显卡吧

网友B:
看到楼主能修好替楼主高兴!amd的就是北桥,显卡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楼主能修好替楼主高兴!amd的就是北桥,显卡易坏

关键我就加焊一下就挂了。,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楼主能修好替楼主高兴!amd的就是北桥,显卡易坏

我就加焊一下就挂了,真郁闷,以后你遇到这个机器要小心hp6535  北桥显卡合一216-0674022这个东西很爱挂 ,还死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