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货求助 !!B460 51123 下面TP76打洞

楼主(2014-08-02):
新货勿喷! B460 主板  板号LA 46   51123  下面TP76烧没有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哈。。对着电路图将原件补上就行了。不上不行就换芯片

网友:
这机器我都见过4台啦一个问题,补件芯片也一起换就好

网友:
芯片地下的点也掉了吗 如果是这样就不好补啦 飞线也不好飞 我遇见好几台啦 没飞好 当然不是B460的

网友:
这点儿小坑无防!

网友:
TP76只是测试点 你看好线路和芯片的引脚定义  直接飞线就好
注意处理好 烧坏的地方

网友A:
这个板子最爱坏的地方,腐蚀后主供电电容爆掉,板层烧伤我修的比这个严重多了 主板都烧出洞洞了,救活了哈哈哈,一般是 主供 烧的 注意把断线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最爱坏的地方,腐蚀后主供电电容爆掉,板层烧伤我修的比这个严重多了 主板都烧出洞洞了,救活了哈 ...

谢谢  已经搞定  断线的事18脚有个19V

网友B:
我找个b460待机电流高   这个电容短路电感对地短路  可电容拆下是好的  是哪个芯片坏的吗  那位 帮帮忙 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找个b460待机电流高   这个电容短路电感对地短路  可电容拆下是好的  是哪个芯片坏的吗  那位 帮帮忙  ...

注意一下376   377

网友(2014-09-03):
我这2天都在修这个机器,诶,。主板烧了个洞。。。现在还在微短,不知道哪里有问题。。。。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