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显卡不显示

楼主(2014-08-02):
显卡型号是 9600GT 512M D3

开机 显卡风扇转,但是不显示    求解决

fzxishuai -4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看金手指那里的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还有电压你都测啦吗

网友:
电压都正常就加焊一下显卡主芯片试试

网友:
显卡 核心供电  显存供电 晶振电压测下 都正常显卡核心坏或者虚焊

网友:
有详细点的吗

网友:
这样的提问佛猪也帮不了啊 孩子

fzxishuai -4 严禁灌水

网友:
供电芯片坏的可能性在70%,换了就行了。

网友:
最有可能是GPU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