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这两天的笔记本维修记录

楼主(2014-08-02):
1.HP G4 二代I3     同行送的,说不显示,干过显卡和桥,拿到手看电流很正常,要亮了一样。凑近点看,暗屏。拆屏下来,逻辑板保险后面烧黑了俩电容,换下电容,换个保险 OK
2.acer 4743z  I3-380M  来时 有背光,没图像显示,接外接直接没反应。直接换屏,不行,又换屏线,还是不行,看了下论坛很多这个故障没解决的,不过都说换过显卡,显存。所以我直接量了下显卡这边供电正常就没管了。量屏线接口供电正常,看LVDS信号过俩排阻到南桥,量了下都正常,直接加焊了下俩排阻,ok了。
3.联想昭阳K47A  二代I5     触发0.3掉电,广达的板子,直接量了下HWPG,低电平。。。挨个打电感对地值,正常,又挨个测电感电压。测得0.85V电感没电,供电芯片OZ8117.看了下论坛,好像还是个通病,换之OK
4.DELL N4010   不触发    拆机  清了下灰。通电 ,触发了。。。
5.DELL P33G  不触发,说到售后不保,说进过水。查上电没待机,拆机后量主板电源接口没电压。摸 了下电源口,三根线掉了一根。焊上OK
6.HP V3000 不显示   触发0.4A   集显的  加焊北桥OK

网友:
楼主好手段,修机好轻松。。。。。。

网友A:
DELL   除尘能触发?奇怪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ELL   除尘能触发?奇怪了

应该是线松了,我看灰多所以先清理了一下

网友:
这钱挣得容易啊,都是一个时序就能秒了的故障,看来在实地学习受益匪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线松了,我看灰多所以先清理了一下

应该是吧,不然不会除尘就好了

不过,钱到手了    这个才是王道

网友A:
烧机大法,无处不在啊,
主板  笔记本  显示器。
是个对付短路的好办法

网友C:
为什么我遇到的都是难修的机器呢,这几天修的心烦意乱的,艹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机大法,无处不在啊,
主板  笔记本  显示器。
是个对付短路的好办法

我勒个去,我什么时候写烧鸡的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遇到的都是难修的机器呢,这几天修的心烦意乱的,艹艹。

这两天运气好些,稍稍赚一点

网友:
那台戴尔不触发的,应该是放电后触发的把

网友:
不错一天这么多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