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今天修到一个盈通AN78S CPU有核心电压 但无PG 无复位,无PCI复位!!!

楼主(2014-08-02):
今天修到一个盈通AN78S  CPU有核心电压 但无PG 无复位,无PCI复位!!!
上测试卡 复位灯一直亮。。。
复位孔为0.15V
PCI时钟为 0V   (时钟在桥发出的)
内存供电 1.9V
上940假负载后测试到
CPU有核心电压 1.53-1.56V
vtt 0.92
VDDA 2.48V
PG 0.15V (这个全名叫什么,我还没懂,是总线电源好,还是CPU电源好, 这个应是桥发过来的吧)
复位孔为0.12V

单桥 周边的几个MOS上量出有1.15V  1.2电压(应该是总线电压,能出总线电压了,CPU和桥之前的那些PWRD应该都OK了吧。但测试卡上的那个PG点还是为0.15V呢?)

从这些参数能分析出是什么问题吗?
是不是桥有问题了。没发出时钟,导致上面的现象?

结果: HT-VLD 信号已经在(2个三极管同相)一三极端E级量到3.3V了,也没见断线,后来没什么办法了。。加焊北桥后 OK。

网友:
时钟有0.4和1.6电压了吗?

网友:
先找清电源管理芯片各路电压和VID:0--5路。

网友:
慢慢的来不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