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的华硕P5QL假复位

楼主(2014-08-02):
修到一片华硕P5QL不开机,假复位。首先说说假复位的意思,假复位就是全版复位都有,但是点复位排针,其他位置(如:PCI  IDE)这些的复位点没有跳变。刷BIOS不行,全版电压OK,直接加焊南桥OK,进系统OK。收工

网友:
这种情况还真没遇到过,只遇到过点开关针不能正常关机的

网友:
原来是南桥开焊照成的啊

网友:
没遇到过 呵呵

网友:
没遇见过   见识了 。。。

网友:
这个 这个  这个 还真没碰到过 楼主中奖了

网友:
原来是南桥的问题

fzxishuai -4 严禁灌水

网友:
南桥空焊还会引起反复重启。

网友:
原来是南桥的问题 学习了

fzxishuai -4 严禁灌水

网友:
之前我修过是IO边上的822坏的  换了就OK了

网友:
恩 不加电是要汗南桥哦。。。。。。。。。。。。。。。。

网友:
感觉以前的板子南桥怎么就那么爱出点问题呢。。

网友:
GB的桥,简直就鸡巴,遇到这类板子都让人头疼,白搞,主板还去做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