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31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4-08-02):
请教R343电阻 0/4/X 的含义

网友:
好像是没装吧

网友A:
那是一个没有安装的电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一个没有安装的电阻啊,

咋么看出来是没装的呢?前面没有*号

网友:
可能图纸没显示出来

网友:
是没装直连啦 就是这样的

网友:
上传点资料,看下就明白了!

网友:
7楼给答复正解

网友:
谢谢各位!不过,我还是不明白,那位大侠能介绍一下规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