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映泰G31上电时序

楼主(2014-08-02):
求映泰G31上电时序 有的发个

网友:
只好找公版的G31分析

网友:
楼主好样的 有思路

网友A:
1.RTCVCC

2.RTC_RST#

3.32.768KHz

4.3.3VSB

5.RSMRST#

6.PSIN

7.南桥发出 SLP_S3#  SLP_S4#

9.产生各部分供电

10.CPU供电产生正常以后,就会发出VRM_GD,经过电路转换出VTT_PG和ICH_VRM_PGD

11.其中VTT_PG去开启时钟芯片,使时钟电路工作,ICH_VRM_PGD和ATX_PWR_OK相与发出高电平的CHIP_PWGD给南桥

12.ATX_PWR_OK是有电源灰色线检测到后面电路正常后延时发出的

13.CPUPWRGD,PLTRST#,PCIRST#   南桥在收到CHIP_PWGD会发出CPUPWRGD给CPU,通知CPU所有供电正常,然后在发出

PLTRST平台复位,复位一些芯片;再发出PCIRST#给PCI槽复位信号。

14.CPURST# 这个信号是CHIP_PWGD和PLTRST#在北桥内部相与发出的到CPU里面的,这时,硬起启完成

15.CPU就会发出ADS寻址指令经北桥,再到南桥,再到到BIOS,读取里面的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1.RTCVCC

2.RTC_RST#

刚看这种板子。谢谢你啦!

网友:
我也再修这个主板,没复位

网友:
感谢提供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