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主板雷击问题

楼主(2014-08-02):
今天客户送修几块主板 ,全部都是雷击了
其中当时换网卡芯片直接修好了几块。

其余有2块故障比较特殊。
1:梅捷SY-A78LM3-RL    原来 不显示,网卡芯片去掉后能显示,
走75死机(这个没刷BIOS  一会刷下试试)
2:映泰NF520,故障是原来反复走C1   去掉网卡后,不会反复了,直接C1
内存供电正常,程序刷过,没干过桥

我想请教下:雷击了,桥会导致虚焊吗?换桥, 就没必要修了

网友:
直接换网卡 好了

网友:
网卡已经去掉了

网友:
我遇到过雷击桥坏了

网友:
我也遇到一i个把北桥的VGA急坏了

网友:
雷击不太严重的话会击坏网卡芯片,严重的话南桥也会挂了,我遇到好多回了,直接干掉了南桥,还在南桥上留个小坑。。。

网友:
严重的会连桥一起打坏的。。。

网友:
一般情况下不会虚焊。

直接打坏的见多。

网友:
瞬间电流过大导致击坏网卡和桥的也很常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