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瀚视奇24寸型号HSG1064

楼主(2014-08-02):
电压不稳定5V 12V电压会变动 电源芯片是LD7576GS换过 22UF50V小电容也换过 也断开后面的负载 还是没用 有谁修过 或知道是哪的问题 谢谢求解

网友:
LD7576GS换的是正品吗这个芯片有时候就好犯这个毛病

网友:
7576边的电阻...很重要..如果出错.会变跳

网友:
400V大电容离散热片那么近,估计该下岗了。

网友A:
改成7575试试,一脚电容换成100K电阻就行。还跳变的话,把12V  5V电容全部换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成7575试试,一脚电容换成100K电阻就行。还跳变的话,把12V  5V电容全部换掉试试

12v 5v电容已经换了

网友:
大电容和整流堆电压正常么?

网友:
跳变一般检查反馈电路、频率 电阻、过流检测电阻、持续供电外围元件等。

网友:
断后级。从整流开始查起。一般换了7575-7576.旁边的稳压电阻也要换。

网友:
都是高手们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