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G41T-MLX正常关机后再开机不跑码维修一例

楼主(2014-08-02):
主板:ASUS P5G41T-MLX
故障现像:正常关机后再开机不显示(诊断卡不跑码)
拆下裸板,更换CPU,内存,电源后故障依旧,可以确定是主板的问题。
每当开始修板的时候,老徐的话就一遍一遍闪现。
先看外观,无异常。
再测各路主供电正常,再测PCI槽 B16脚0V,不正常,PCI-E槽A13   A14均为0V 不正常
点位图得知,时钟由VRMPWRGD开启,测时钟旁边的三极管的VRMPWRGD为0V,这个明显不正常。
根据点位,VRMPWRGD由PWM芯片发出,经电路转换后,由3V上拉产生。查上拉电阻,一看型号我笑了
一直听说华硕的822容易坏,从来没有遇到过,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822事件吗?果然测得822一边
3V另一边0V,不正常。果断上风枪。换上料板拆的822.反复开关机N次,没有出现不跑码现像,此板修复。
新手发贴,有不对的地方,还请高手多多指点。

网友:
华硕的822排阻好像很是爱坏

网友:
很好的维修流程啊。

网友:
华硕主板基本就维要822排阻了

网友:
相信我学习远程以后也会像学长一样厉害,사랑해요

网友:
这个板子那个位置的822排阻是通病来的,基本没有vrmpwrgd都是那个上拉排阻的问题

网友:
还没遇到过 华硕是个好公司 他没822的电阻 我们的活就少了好多 顶你啦

网友:
华硕的822排阻首查。

网友:
我还没遇到过822的问题呢,可能是华硕的板修得比较少

网友A:
这类型的板 前段时间修过一片也是没有开启时钟。我的是三极管坏。你这个是822

网友:
学习了,华硕的听说是通病822排阻

网友:
华硕直接拿822开刀

网友:
我刚修了一块板子,也是加焊了822好的,但不是楼主的位置,遇到这种板子先测一遍822再说其它。

网友:
华硕通病822排阻,楼主直接都可以秒杀了啊

网友:
恩,是的。上课的时候也说过哦是个通病,822排阻

网友:
我修这板,这地方不下50片了!!!就一样的板子

网友:
华硕的专利哦

网友:
没有这种专利,我 们就没饭吃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类型的板 前段时间修过一片也是没有开启时钟。我的是三极管坏。你这个是822

修板就是这样,有太多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