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三星153S 闪屏

楼主(2014-08-02):
一台三星153S 15寸的显示器  朋友拿过来不开机 拆开发现一颗电容爆了 换好试机  能显示 会闪屏有背光 亮4 5秒 不显1秒 反复如此  不显时屏幕为灰色  拆掉高压  也一样 屏供电为3.27  朋友说是工厂的客户着急  本人是专修笔记本 现在都不好做  所以扩展业务  修显示器是小小白  求大师指点一二

网友A:
你吧电源板上的大电容换了试试  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吧电源板上的大电容换了试试  希望可以帮到你

好的  明天再坏了 现在得下班了

网友B:
断开原来的高压板.用单灯高压条接在可调电源上测每条灯管电流。  看灯管是否打火。

网友:
灯管或高压 排查排查

网友:
代换一下高压板

网友C:
排查一下高压板跟灯管。

网友:
先换个外接电源,不行再换驱动板上个头大一点的电容

网友:
CPU芯片同时刷程序

网友D:
你有没有换个适配器  看看

网友E:
排除高压板和灯管先

网友:
屏供电为3.27 v,应该是5v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开原来的高压板.用单灯高压条接在可调电源上测每条灯管电流。  看灯管是否打火。

不装高压板  直接看 也是会时亮时不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排查一下高压板跟灯管。

直接不装高压板 也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有没有换个适配器  看看

换过  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排除高压板和灯管先

排除过了 不装也一样

网友:
如果可以直接改个驱动板上去看看

网友:
NT68F63的程序容易坏。